EPSON ME1+有打印动作,打印纸是白色的。郁闷啊!

楼主(2014-05-08):
今天收到一个EPSON ME1+有打印动作,打印纸是白色的没有文字。郁闷啊!能搞好吗?

网友A:
看看魔盒有没有墨水,,,,检查打印头。如果是长时间没有用。那就应该是打印头堵死了。。。。

网友B:
这还用郁闷?喷头堵了或没墨水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看魔盒有没有墨水,,,,检查打印头。如果是长时间没有用。那就应该是打印头堵死了。。。。

墨盒刚换的,顾客说打印机有一段日子没有用了。不知道怎么拆打印头。。。。有没有图片让我参考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墨盒刚换的,顾客说打印机有一段日子没有用了。不知道怎么拆打印头。。。。有没有图片让我参考一下,谢谢 ...

你打算换喷头么。。。。。我觉得直接换机子算了。。

网友:
  刚把头拆下来。。。。。现在打算清洗,没有专业的清洗液,用自来水浸泡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还用郁闷?喷头堵了或没墨水了

洗过打印头了,结果还是一个样,打出来的是白字,还有没有其它把法了。。。?

网友:
检查一下墨盒有没有安装好

网友:
可以用医用酒精浸泡一下,注意浸泡的位置不要过高,要不然会损坏喷头。另外喷头坏也会导致打印白纸。ME1+的打印机现在买个二手的也不过100元左右,如果浸泡不行可以考虑更换喷头或打印机。

网友:
这钱没有办法赚了。。。。。。。心疼哦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洗过打印头了,结果还是一个样,打出来的是白字,还有没有其它把法了。。。?

是原装墨盒还是连供?如果是墨盒,首先换个墨盒看看,如果是连供,看看连供的墨水供给有没有问题。另外,要强调的是:你“洗过打印头”,有可能并没有洗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原装墨盒还是连供?如果是墨盒,首先换个墨盒看看,如果是连供,看看连供的墨水供给有没有问题。另外, ...

我是用针筒吹通的,墨盒不是原装的,换了个其它的墨盒还是一个样。。。。

网友:
既然有打印动作,能打白字,用注射器清洗打印头,故障还依旧。喷嘴坏了

网友:
墨盒干了或者喷头堵了!

网友:
打印头堵死了

网友:
用95%的酒精浸泡 但不能超过铁边  或者用注射器吸 不要吹 容易吹坏

网友:
用空墨盒灌满泡头液放入机器,然后在清洗器海绵这里也滴一点泡头液。每天早晚清洗两次。一周左右就搞定了。如果一周下来也不好,这个喷头就没有必要修了

网友:
喷头。用打印头清洗液浸泡,自然就通了

网友:
最不喜欢弄喷墨打印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