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的笔记本开机白屏自检过程很长

楼主(2014-05-08):
一台苹果的笔记本A1181,刚换了个新的硬盘,装了个win7的系统,win7系统是用别的电脑Ghost进去,然后用苹果笔记本解压的。跟普通笔记本一样能玩,但是装win7的系统后,每次开机都会白屏之后才进win7界面,本来是很正常的,可是每次开机白屏就算自检吧,要很长时间(1分钟)才能到win7启动界面,进系统后运行什么都没问题。系统我换了xp的也一样,别的系统也试过了,都一样,我又装了苹果的系统,开机就正常了,可是苹果系统的版本过低,好多软件都不能用,苹果系统怎么升级我也不会,有什么解决方案吗。

网友:
建议不要用GHOST版本的,

网友A:
找个高版本的苹果 安装
之后再装XP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个高版本的苹果 安装
之后再装XP啊

高版本的苹果系统不是还要到网买吗,我现在有一个美洲豹苹果的系统U盘,如何在这个苹果系统里升级呢。其实升级一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楼主没有经验哦 。你装的单WIN7 系统把   这样是正常的  就是这个鸟样子

网友:
用安装版的WIN7吧 这个机器很难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