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Z03不开机,拆个U,主板可亮,求原因!

楼主(2014-05-08):
本子不开机,加电指示灯一闪即断,拆机卸下CPU后加电板子正常。指示正常,请问是CPU坏了吗?还是主板问题?主板是DAOZO3MB6E0 (4520) CPU是AMD TK55HAX4DC
若是U坏了,这板子升级个什么样子的CPU合适?本人小白,请大神和大大神们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这款CPU容易坏,但坏也不是这个现象啊! 这机器好老了 CPU升级没意义

网友:
具体配置:  AMD Athlon TM 64*2 Dual-Core processor   TK55(1.8HZ,2*256KB L2cache)
                 NVIDIA GeForce 7000M
                 512MB DDR2
                 120GB HDD
                 DVD-Super Multi DL
                 802.11b/g WLAN

以上属手码字,给小孩当游戏机用的,老鸟勿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款CPU容易坏,但坏也不是这个现象啊! 这机器好老了 CPU升级没意义

给小孩子玩小游戏,这么说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?

网友:
应该不是CPU  是CPU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