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60待机微短维修

楼主(2014-05-08):
型号:联想V460
故障现象:待机微短,待机电流0.05A
1、拆出主板,加电测量保护隔离电路,发现保护隔离电路最后一个P沟道的MOS管有19V输入,无输出,测量其G极为高电平,所以截止了,应该是保护了。怀疑19V短路保护。
2.测量保护隔离输出公共端对地阻值为0,确定是公共端19V对地短路。
3、用烧机法,跳过保护隔离电路,烧公共端,将一个自备的电源接口正极焊在高端管D极上,负极焊在滤波电容接地脚上,可调电源电压19V不变,将电流调低,我调到1.5A
4、加电烧机,用手触摸主板,主要摸高端管D极附近的无极性电容,发现CPU供电高端管附近有个无极性电容发烫,拆除后,测量公共端阻值回来了,换上同等大小的无极性电容,加电机器亮了,故障解决。

补充内容 (2014-5-9 19:45):
兄弟们,看了觉得好给加点分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好像经常出这个问题吧

是的,这系列都有这问题,应该算是通病了

网友B:
通病了,不过思路不错

网友C:
公共点还是微短是电源芯片坏了

网友D:
刚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。不过待机电流有0.2A。

网友E:
这样的问题应该直接测量阻值就可以解决,烧鸡法太危险了,如果是MOS管击穿烧你一大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公共点还是微短是电源芯片坏了

不是,0.05的待机电流是保护隔离保护造成的,其实是公共端对地为0,完全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刚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。不过待机电流有0.2A。

可调电源电流不精确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的问题应该直接测量阻值就可以解决,烧鸡法太危险了,如果是MOS管击穿烧你一大片

高端管D极滤波电容太多,一个一个拆太麻烦,烧机快,而且高端管不接地不应该造成高端管D极对地阻值为0,所以我烧机就是冲着电容去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病了,不过思路不错

呵呵,谢谢,能给加个分点个赞,感激不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病了,不过思路不错

呵呵,谢谢,能给加个分点个赞就好了,感激不尽

网友F:
我也在修啊  烦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也在修啊  烦死了

慢慢查,不着急,一步一步来,能修出来的

网友G:
你这招 就是烧鸡大法

网友H:
为什么0欧了,也能烧得出来呢?  这不是完全短了吗,还会发汤?

网友I:
这机器好像有3.5vmoss管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为什么0欧了,也能烧得出来呢?  这不是完全短了吗,还会发汤?

对地阻值0欧,短路啦,短路电压拉低,电流无穷大,产生高温,一摸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机器好像有3.5vmoss管的问题

呵呵,都有可能碰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这招 就是烧鸡大法

哈哈,是滴是滴

网友J:
这机器通病应该是cpu上管吧

网友K:
烧鸡就是能快速解决问题

网友L:
支持下,给个赞,加点分……

网友:
我昨天修了2台呢

网友:
就不怕烧毁BGA?

网友M:
这种短路  还是比较简单的

网友:
高端管不接地,其D极对地阻值不应该为0,就算是显卡,或者是CPU供电如果是高端管击穿阻值也不应该为0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这种短路  还是比较简单的

是的,拆装机到花了不少时间,修只花了10分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支持下,给个赞,加点分……

谢了,感激不尽啊

网友:
多给加电分撒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烧鸡就是能快速解决问题

并联的电容太多,只能烧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机器通病应该是cpu上管吧

上官和D极滤波的无极性电容

网友N:
高手就是不一样那!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高手就是不一样那!

呵呵,不敢当,还不加点分,反正又不扣你的分

网友O:
烧机大法真管用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烧机大法真管用呢

呵呵,烧机有危险,加电要谨慎

网友P:
0欧还微短,保护了

网友Q:
这样比较麻烦,直接换比较快

网友R:
19V短 居然待机0.05 不应该是瞬间大电流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烧机大法真管用呢

烧出来了没有哦

网友S:
微短路最难修,漏一点电,好几个修不好

网友T:
烧鸡有风险   电流控制不好   烧一片啊

网友U:
这机子,也容易烧铁片mos管,烧鸡烧的不好,就烧cpu了。。。

网友V:
小电压烧,哪个说用大电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W:
烧公共点前先测量有没上管击穿的。

网友X:
这机器就那么几个问题  呵呵呵呵  楼主很牛啊

网友Y:
又是一个通病吗。。。

网友Z:
0欧的时候要用,不保护的可调电源烧。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啊,菜鸟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0欧还微短,保护了

是的,其实是大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这样比较麻烦,直接换比较快

靠!直接换啥!你是知道什么东东短路?!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19V短 居然待机0.05 不应该是瞬间大电流吗

保护隔离的MOS管保护了

网友:
当然烧出来了,CPU供电高端管D极无极性滤波电容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微短路最难修,漏一点电,好几个修不好

哎!是19V大短路,因为保护隔离的MOS保护,所以没有大短路,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烧鸡有风险   电流控制不好   烧一片啊

也没这么夸张,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这机子,也容易烧铁片mos管,烧鸡烧的不好,就烧cpu了。。。

是的,也碰到过,不过对地阻值为0,所以不是你说的MOS管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小电压烧,哪个说用大电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电流产生高温,因为确定不是高端管短路,所以用19V烧机,而且电流调的很低,没什么高温,所以是安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烧公共点前先测量有没上管击穿的。

公共端对地阻值为0,高端管应该没有被击穿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又是一个通病吗。。。

算是通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这机器就那么几个问题  呵呵呵呵  楼主很牛啊

客气了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0欧的时候要用,不保护的可调电源烧。

没听说过,请指教

网友AA:
这是这机器的通病 ,修过以后如果出现有时电脑蓝屏, 其它外设都换过后,还有问题就换 CPU 拱电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这是这机器的通病 ,修过以后如果出现有时电脑蓝屏, 其它外设都换过后,还有问题就换 CPU 拱电芯片

看样修了不少,学习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病了,不过思路不错

看来这问题还真多

网友AB:
公共点短路还算微短么?待机高只能说明待机偏高,不能证明是微短还是大短哦,接19V都能直接上5A了,微短一般指的是3/5V后继有短路为微短,基本没听过谁说公共点短路还称为微短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B:
公共点短路还算微短么?待机高只能说明待机偏高,不能证明是微短还是大短哦,接19V都能直接上5A了,微短一 ...

哎!验机器的时候待机是0.05A,初步估计是微短路,拆机检测时发现时是保护隔离保护了,最后一个MOS管截止了,造成的待机电流0.05A,具体可以查图分析,是由三极管控制P沟道的MOS管G极,在这就不做分析了,为什么保护能,是因为公共端对地阻值为0,公共端短路了造成的。解释的累死了。如果没有保护隔离电路的保护,绝对就5A了。

网友:
    不错   今天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,可以参考一下了。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烧鸡法是什么意思,还有为什么跳过隔离电路

网友:
来自: 江苏南京 来自 江苏南京
保护隔离电路19v出不来,因为公共端短路对地阻值为0。所以保护隔离最后一个P沟道的MOS管截止了没有导通,所以19V出不来,因为公共端无极性滤波电容太多,一个一个拆出排除短路太麻烦,太慢,所以跳过保护隔离最后一个MOS管直接在公共端加电19V,短路产生大电流产生高温,且只从接地短路的元器件走,用手触摸能感觉到,便于排查,但要注意可调电源电流要调小!否则回烧断焊盘。新手建议少用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