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k IT8502e rsmrst信号老是跳有遇到过吗?

楼主(2014-05-08):
SL410K
全班无明显短路,
EC 供电 晶振 复位都测过(复位电容也换了)
LID ACIN 都正常,但是测到RSMRST时就老是高低高低电平的跳动,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的呢,这个机子BIOS刷过,也换过EC 都还是那样,测过RSMRST的对地阻也正常,挑开RSMRST脚单独测也是高低高低电平的跳有遇到过的吗

网友:
挑起rsmrst还是跳因该不是南桥导致的电压跳可能问题还出在ec和bios这里。

网友:
不行摘了南桥看看。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

网友:
帮不上忙,路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