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 救急啊 送图纸一份

楼主(2014-05-08):
此芯片是3 5V 芯片
测芯片无短路
13脚是由19V 经过电阻分压得到的 ENO
现在13脚电压被芯片拉低,断开13脚就有电压,不断开就0V
可以确定是芯片问题吗? 还是该考虑其他,在线等
图纸一份 Lenovo_LA46 B460

网友A:
楼主 此即待机时是没有3V 5V的出发了采用

网友B:
恩,测R268和R269都正常并良好接地的情况下,就更换芯片。

网友B:
另外说一下楼主,以后求助别人,图纸就不要下载分了赛。扣了我5分,回答个问题才2分,真亏!!

网友:
换芯片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13脚是接地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此即待机时是没有3V 5V的出发了采用

是在不是有没有35V 是芯片;拉低了ENO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我发了图纸啊,13脚ENO

网友:
禁止灌水,小心封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另外说一下楼主,以后求助别人,图纸就不要下载分了赛。扣了我5分,回答个问题才2分,真亏!!

恩,下次注意 ,对了在哪里设置的

网友:
应该是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,测R268和R269都正常并良好接地的情况下,就更换芯片。

换了芯片果断好了

网友:
把R377拆掉不就知道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