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A开机一会就黑屏 独显的

楼主(2014-05-08):
   上午一客户拿来一联想E43A机器 独立显卡 开机一会就黑屏 然后就掉电了 再开开不起来,放一会还可以开机,进系统一会还会黑屏,是不是显卡问题修过的支招 谢谢!!

网友A:
还是先排除散热问题先吧,重装系统看看。

网友B:
先把散热弄好。在黑屏试下外显。不行就修显卡吧。

网友:
zai DOS下情况一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先排除散热问题先吧,重装系统看看。

散热已排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先排除散热问题先吧,重装系统看看。

散热已经排除了 不是散热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把散热弄好。在黑屏试下外显。不行就修显卡吧。

根本就切换不了外显示

网友:
刷个BIOS试 先

网友:
干显卡,这显卡坏的很多

网友:
楼主可以先加焊难瞧看看变化·  有惊喜哦·

网友:
打错了 是南桥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换显卡吧  bios感觉也有可能

网友:
进PE试下看看会不会掉

网友:
查查显卡供电与各单元是否有过热的元器件

网友:
我有一台故障一样楼主修好说一声

网友:
焊一下  南桥试试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