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dcsm奇怪问题 求高手解答!

楼主(2014-05-08):
今天接到一台戴尔主机,机箱型号是dcsm是主板是775针脚的现在问题是插串口硬盘开机它会提示按F1和F2但是我按F1没反应进不去系统按F 2是进BIOS但是我按F12引导启动选择能进系统了 不按F12就不行,但是我又用并口硬盘插上一看并口硬盘又能正常启动我按F1就正常进系统了。BIOS里面我也进去设置了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 ,我实在是想不出是什么问题了,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吧

网友:
没有人修过这种问题吗

网友:
最好把F1 后面的英文贴出来吧 这样比较便于理解到底是卡在什么上面

网友:
今天客户把机子取走了,他等不到。

网友:
后面的英文贴出来吧

网友A:
你的文章看起来很吃力。刷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文章看起来很吃力。刷BIOS试试

BIOS刷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