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问题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

楼主(2014-05-08):
想请教ASUS的K42JR  REV4.1的板子,如果没有南桥,能正常待机吗??会不会没有3V和5V啊

网友:
南桥一般情况下是不管待机的 开机就要靠他了

网友:
南桥和3V 5V 没关系。

网友:
应该有 3 5V的

网友:
经过实践,确实不影响待机,没有南桥也有3V 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