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瓷3035复印机复印出来老是卡纸(故障见图)

楼主(2014-05-08):
哪位大神帮忙看下是否是下辊的原因
window

网友:
卡纸跟分离爪也有关系,检查一下分离爪头上有没有磨损或堆积脏东西清洁一下,不过你这下辊是该换了,

网友:
看卡纸张形状,应该是定影部分卡纸,你检查定影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定影出口处的排纸轮排纸不够力,引起堵在定影出口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