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71几分钟掉电求助

楼主(2014-05-08):
一台HPCQ71的笔记本,主板的型号是DAOOP6MB6DO,故障是开机显示过几分钟就掉电,处理的地方有散热,CPU加电容,更换内存,CPU,量电压,时钟复位均正常,不明白为何还掉电,我应该要怎样查?

网友:
是不是AMD的

网友A:
改一个常转试试

网友:
是英特尔独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改一个常转试试

散热风扇是常转的,不是温度问题!

网友:
先看下机器有没有进水的痕迹,没有就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