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2N68主板

楼主(2014-05-08):
ASUS M2N68主板,插上电源自动触发,跑码正常。4秒后断电。测开关针对地电阻只有6欧,明显不对。开关针是直通到8712了吗?
主板

网友:
把8712的开关脚断开试下

网友:
8712开关脚是第几脚

网友:
IO左边一个822排阻

网友:
和排阻有啥关系?排阻是提供上拉电压的,我现在是开关排针对地。

网友:
挑起75脚,测75脚对地,看来IO坏了

网友:
一般自动开机,多是IO坏了

网友:
干桥吧,这主板多半都是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翘起75脚在打,不短了,证明IO把他拉低了。。

网友(2015-03-29):
直连io,更换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