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高压板和灯管的好坏判断(求助)

楼主(2014-05-08):
我在乡村卖电脑耗材,一个客户显示器坏了让我给看看,由于过了保修期,我就有了维修显示器的第一份素材,拆机过程就省略了...

显示器问题在于, 通电的前5秒左右正常,之后就会黑屏。直到断电再次通电,正常5秒后再次黑屏。显示器绿灯 (黄灯为待机指示灯)

拆开后我就直接换上了2根灯管(上任老板留下的灯管)
更换灯管后,灯管长亮,

到了这里是否能求证供电部位正常?是显示器灯管引发供电保护?

照片已经拍了 可是等级低了 无法上传!!

网友A:
没看明白,你这个机器到底是换了灯管好了还是没好呢,确定灯管好坏我一般是换屏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明白,你这个机器到底是换了灯管好了还是没好呢,确定灯管好坏我一般是换屏试下

灯管是很小的  跟现在维修的显示器不匹配 换不上去 但是灯管能长亮   显示器里的灯管 5秒后就不亮了

网友B:
是灯管问题。拆装注意,我第一次换灯管,换的很好,没遇到,折断灯管,焊点不圆滑放电,屏幕漏光,亮线什么的,可能我运气好,要不就是理论扎实,呵呵,

网友(点评):
换灯管小心一点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灯管问题。拆装注意,我第一次换灯管,换的很好,没遇到,折断灯管,焊点不圆滑放电,屏幕漏光,亮线什么 ...

那运气还不错嘛,没把屏搞坏

网友:
是不是要买匹配的灯管,换上去啊,我自己的一个显示器被我把显示屏部分拆下来后 ,发现有好多层数的东西,还原不了,都扔到现在都没动了,要不我先把那个找出来研究下?

网友:
灯管还有匹配的?

网友:
新手啊,第一次维修 我这里有灯管,但是长度貌似不够啊!!直着太短 横着长了点啊!!!

网友:
用单灯高压点一下灯管看看

网友:
按尺寸换灯管,要同样长度的

网友B:
注意啊,现在淘宝有卖LED套件的替换传统灯管,妈的我买1套(2条LED条,一块小板),换上后偏蓝(色温不正),调也没用,有换传统灯管(22的,1.5元/根)就好了,望大家注意,近来又看到淘宝有保证色温的产品,还没试验呢

网友(2014-07-16):
引用 网友B:
注意啊,现在淘宝有卖LED套件的替换传统灯管,妈的我买1套(2条LED条,一块小板),换上后偏蓝(色温不正) ...

恩恩 现在东西更新太快了,我也想试试。但是一直很忙没时间,也不知道现在这些东西好不好用

网友:
你的肯定是灯管坏了,换灯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,我经常换灯管,做维修以来都换坏四块儿屏了,一定要小心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