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W225R换南桥后不开机,原来的南桥可开机,但是发热大,自动关机。

楼主(2014-05-08):
如题,神州W225R,原故障是能开机,进系统半个 小时左右掉电,裸板检查,发现南桥非常烫,换南桥后发现不开机,并且电流在0.7左右,各大电压均正常,没思路了,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那肯定是你这南桥本身是坏的,或者你把它做坏了呀

网友:
南桥没有焊好,或者换的是坏的,还有可能是BGA的时候有可能掉件了

网友(点评):
的确有这些可能

网友:
换了桥你刷BIOS了没,你刷一下试试,电流这么高了,不像是SB的事,测一下内存工作正常不?

网友:
一般是南桥的问题的或BIOS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