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4100电源板求助

楼主(2014-05-08):
开关管代换了STK0765原来是K2645 换了还是不工作。问一下现在要查哪里?R2 220K R3 190K R5 19K 开关管G极有0.7V   。
在线等啊。知道的大师们说下啊。

网友:
不知道查的电阻大小对不对。这个板之前被别人修过。炸开花了。色环都看不清。

网友:
开关芯片:DM0565R(内部集成开关管)  0.7V的那个应该不是开关管是控制定影加热的原件,打阻值在70-80之间,你说的电阻不知道是那的,现在有300V吗

网友:
有300V电压。

网友:
我没修这板了。换板了。但东西还没到。

网友:
换个省心
打印机板子上的配件市场不好找
有点像显示器的板子,也有直流电,高压电嘿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