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电脑,电源绿线、紫线电压正常,有sb 5v 和ps-on 4.1.短接绿线和地线

楼主(2014-05-08):
宏基电脑,电源绿线、紫线电压正常,有sb 5v 和ps-on 4.1.短接绿线和地线。不启动,无输出,芯片是cm6800+ps224 ,查PS224芯片1、3、4、6、15脚待机电压正常,短接绿线和地线4脚电压变为0V其他脚无变化,ps224 3脚没变化为4.65v,如何维修

网友:
一看做工就知道是台湾光宝电源,曾经修过,您要先看看各个电容是否有鼓度 ,然后问问客户是雷击的还是电压高造成的,问问再说,

网友A:
短接绿线时,查看cm6800供电脚是否有供电,无供电查供电电路,有供电换cm6800,大电容是否有380V,一步一步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短接绿线时,查看cm6800供电脚是否有供电,无供电查供电电路,有供电换cm6800,大电容是否有380V,一步一步 ...

请问待机时,pfc电路工作吗。还是短路绿线和地线时pfc电路才工作。谢谢。不管是否短路绿线和地线。都是大电容电压310v,cm6800供电只有4.5v。pfc不启动。

网友:
是待机时候cm6800供电13脚是4.5V,还是短接绿线4.5V,假如短接路线,请断开13脚再试试电压是否在短接绿线时候达到启动电压15-18V,如果达到就是cm6800短路了,换吧

网友:
最红找朋友修复,是后级的一个小电容短路造成的,更换后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