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P800-VM/S 重启挡D8

楼主(2014-05-08):
P5P800-VM/S

开机正常使用,只要重启就不显示了,诊断卡上挡D8 D9
测量内存各大条件均是正常的,时钟复位0.16V
不知道怎么维修,请教下各位

问题解决,更换CPU  OK了

现在又是新问题,接入USB储存设备 显示USB无法识别
USB鼠标内都oK

网友:
刷一下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