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

楼主(2014-05-08):
无耐的e420 d95280换了n个都不行 到底怎么办 求高人指点

网友:
现在是什么问题 要换这个芯片

网友:
是什么问题啊! E420不开机不一是系统供电芯片的问题,BIOS也容易坏!

网友:
芯片外围元件正常吗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焊接好呢

网友:
我也有台不开机有待机,按开关键无用,BIOS刷过了还一样

网友:
我今天也在修一台,换了待机芯片,电流直线上升,然后降到0,。几就不动了

网友:
我换过几个了,都没问题啊,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啊,我发的是35元左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