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锋锐K485 有时能触发开机,有时触发无反应,

楼主(2014-05-08):
清华同方锋锐K485 有时能触发开机,有时触发无反应,不能触发时开关电压信号就拉低了,只有0。3几,换过IO ,换过南桥BGA了,还是这样,有没有高手个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有图纸吗 查3V 5V  3转3 5转5有没有微短

网友:
查开关脚所经过三极管和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