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1M3触发问题.................已解决

楼主(2014-05-08):
一个板子故障是:不触发。但有时,偶尔能自动通电显示正常使用。
晶振换过。测试各处都很正常。IO没有件换不了。南桥RSTMST 3.3.V。一时束手无策。高手指点下。
提示下:这个板子CMOS待机0V是正常的。
麻烦看下这个IO的32脚是南桥反馈的SLP3信号吗?电压是1.2V

果然是这个SLP3信号被拉低。。如图。摘掉它。SLP3 3.3v。触发正常!!

网友:
南桥的SLP3 信号输出到 I/O
在I/O这边脚的名称我也没搞清楚。请高人赐教。

网友:
32是slP_3,33脚有跳变后,32脚应该是高电平,一般是3.3V

网友:
摘掉什么呀?怎么修好的,没看懂

网友A:
按下开关后 35脚高低高跳变   33脚发出跳变给南桥  南桥发出S4(37脚) S3(32脚) 给IO )按开关前高电平 跳变后持续低电平 按开关前低电平  跳变后持续高电平  IO发出PSON 36脚  拉低绿线  32脚电压好像有点偏低 楼主跑线看看是外部上拉还是南桥内部来的  没什么维修经验 瞎判断的 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下开关后 35脚高低高跳变   33脚发出跳变给南桥  南桥发出S4(37脚) S3(32脚) 给IO )按开关前高电平  ...

谢谢。。分析的对

网友B:
估计是摘掉个 电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下开关后 35脚高低高跳变   33脚发出跳变给南桥  南桥发出S4(37脚) S3(32脚) 给IO )按开关前高电平  ...

谢谢,分析得详细

网友C:
恭喜楼主修好了,我又学到一个信号脚位。
到底摘掉了什么?啊

UP7533 是做什么的啊?什么器件?网上没查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恭喜楼主修好了,我又学到一个信号脚位。
到底摘掉了什么?啊

这个东西是控制USB的。很多MSI板子上都有.注意看下就行。在USB口后面。小八爪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估计是摘掉个 电阻吧

U开头的标示会有电阻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东西是控制USB的。很多MSI板子上都有.注意看下就行。在USB口后面。小八爪

谢谢楼主的提供UP7533 是usb 控制方面的。

关于UP7533 我找到更确切答案了,是USB 供电过压过流检测芯片,是保护USB设备的。

自己分析了分析一下4脚看样子是检测脚,5脚是输出脚。I/O 受USB 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为前提  才触发。

网友:
为什么我不能在其他的帖子里面回复?

网友:
到欸是说什么的啊

网友E:
没看懂哦  希望说清楚点

网友:
是摘掉U49吧,这是USB供电转换芯片,受控于EN和S3#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U开头的标示会有电阻??

是个IC把 SLP#3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看懂哦  希望说清楚点

楼上说的很清楚了。。这个U49受南桥SLP3的控制,当它有问题把SLP3拉低,造成不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