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器件得拆卸

楼主(2014-05-08):
有哪些元器件只需要用电烙铁就可以进行更换,哪些必须使用热风枪热风电台进行更换、

网友A:
这也来问?

网友B:
贴片的可以用点裸贴,直插式的可以用裸贴加吸锡器,条件好的直接热风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贴片的可以用点裸贴,直插式的可以用裸贴加吸锡器,条件好的直接热风枪。

哦哦,那三极管也可用电烙铁下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也来问?

就算有一点疑问也当解决

网友:
看实际情况使用

网友:
顶法规规定 大富豪hgf1合法化

网友:
这个  这个   哎

网友:
IC一般用风枪拆

网友:
一般用风枪拆

网友:
I/O用热风枪,

网友:
三极管可以用电烙铁下的

网友(2015-11-03):
有些大电容直接用烙铁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