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70 I7 独显 LA470 MB DIS 10250-2N BIOS OK

楼主(2014-05-08):
V470 I7 独显 LA470 MB DIS 10250-2N BIOS

网友A:
我的机子是有时能亮有时不亮
BIOS 放下电又可以亮
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机子是有时能亮有时不亮
BIOS 放下电又可以亮
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

你把BIOS刷了看呢

网友(2014-08-17):
谢谢楼主啊   正需要呢

网友:
谢谢楼主  正修这机器呢  下载了备用.

网友(2014-09-24):
这BIOS 是多大的

网友:
很多不能用  郁闷

网友:
集成的能用吧

网友:
不知道,这是独显的

网友(2014-10-26):
版号因该是LA47    吧。楼主是不打错了?

网友:
就需要这个

网友:
就需要这个

易点小弟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我的神,我找了好久,谢谢!

网友(2014-12-26):
终于找到了!楼主 辛苦了

网友:
我这个板子怎么找不到板号啊,两个都是i5的  显卡 n12p-gv-op-b-a1   都是待机电流0.3  bios芯片直接烧短路了   烫手。换了有3v5v  但是不触发

网友(2020-12-04):
这款bios 只要是好的集显和独显都能亮机

网友(2021-09-05):
下载试了下,的确好用,哪儿买的可以透露一下吗

网友(2024-03-30):
好用,解决PE下无法关机

网友(2024-07-19):
CPU换了,EC换了,刷了3个都不行,直到刷了这个解决了关机后风扇转,指示灯亮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