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wp43at

楼主(2014-05-08):
今天收到一台式机,说是主板坏了,已检测果然主板坏了,最后发现待机时主板上一个1117的稳压器发烫,于是就换了,还是不中,求救,感觉应该是别的地方有短路

网友:
多数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如果板的U口接口不短路的话可以考虑拆掉网卡,1117还热的话桥就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