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待机电压3v,5v怎么测量在哪里测量就高手指教

楼主(2014-05-08):
怎么才能找到3V 5V的 电感

网友:
看电路图!板子上黑圈圈的四四方方的就是电感

网友:
这个简单 你修的多了就知道了比如一些常见的待机芯片 一看就知道大概了  慢慢来吧

网友:
要多去看图纸,结合板去测量,也要知道待机芯片的引脚功能。

网友:
一般没几个大电杆的。。全都测下就知道。。靠近CPU的肯定是CPU供电吧。靠近桥的肯定不是3 5V  还有靠近内存的都可以排除。另外那组就是充电电杆  3 5V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