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待机电压3v,5v怎么测量在哪里测量就高手指教

楼主(2014-05-08):
怎么才能找到3V 5V的 电感

网友:
我是一个新手,刚学习没多久,我个人理解是,最好能有电路图,找到系统供电页面,就知道3V.5V走向,

网友:
这么深奥的问题,供电芯片的附近吧,我也小小白呢

网友:
找3V 5V芯片了,很简单的。。多看多记 就OK了。。

网友:
直接用万用表测 各主电感的电压 呗

网友:
不过有  些主板  需要按触发开关  才出3   5v

网友:
3v,5v一般都是较大的电感

网友:
一般主板上两个相邻的大电感,(主板除了3,5V之外一般很少有其他的PWM电路是两个电感在一起得。边上有旦电容,四个MOS管(有的是在反面)。这就是3,5v电路了。

网友:
这个最好是有电路图。但是现在的笔记本常用的基本都是51123,51125,6237,8206的待机芯片较多,还有就是如楼上所说,相邻的另个电感但是不在靠近CPU附近。

网友:
你指的 3   5V 是那个辅助电压AUX 还是P电压 ? 笔记本 基本都会在一处很近的地方有两个电感和固态电容,4个小MOS或者2个大MOS,那两个基本就是了,我说的近 不是CPU供电那个连在一起那种,很好找的,附近就是3  5V芯片 或者反面

网友:
看是什么芯片控制的了

网友(2017-10-03):
建议 买本书 来看看。。。 基础了

网友:
很多人答非所问,首先我告诉你两点,一是找主板相近的两个电感,别找CPU附近电感。。。第二个即是看芯片型号,TPS    ISL,还是要有经验的

网友:
一般在背面         两个电感 待在一起  还有两个电容在边上

网友:
会的话看电源管理芯片型号,不会的话可以看位置,待机芯片3,5V输出一般位置靠近南桥和EC附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