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华硕P5QL SE开机不跑码而且自动断电

楼主(2014-05-0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拿到一个华硕的板子 。然后就是先打值,没发现任何的短路,安装CPU,内存,上电触发不跑码 ,经过一系列的检查,最后把问题锁定在CPU供电。华硕这款板子CPU采用的是主芯片+驱动芯片+MOS+电感+电容。
                主芯片型号是RT8800A,先测量16脚供电正常,在测量4脚升压也正常,但是在测量6脚是发现无电压,6脚为一个VID组合,必须为高电平,主芯片才能工作,最后检测,发现是6脚与焊台接触不良。直接补焊

补焊完成上电,CPU正常跑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只做参考。

网友A:
高手哇!请问楼怎样锁定在CPU供电??CPU供电VID组合脚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手哇!请问楼怎样锁定在CPU供电??CPU供电VID组合脚???

CPU工作电压不对,导致的主板无跑码,VID组合脚是从图纸分析出来。

网友:
后边那个图很有用,找很久了

网友B:
值得学习,我也马上搞一个图上来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值得学习,我也马上搞一个图上来,

神马都是浮云。也不来点幸苦费。

网友C:
你标题应该是没复位不跑码,  我还以为是有复位不跑码机子呢,
我看半天也没看懂啊,点位图打开看了,都晕晕的,你是不是打错别字了,点位图打开看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标题应该是没复位不跑码,  我还以为是有复位不跑码机子呢,
我看半天也没看懂啊,点位图打开看了,都晕 ...

实际上华硕的这片板子没有RT9401A/B这个参考图不知道楼主哪里来的,主芯片和辅助芯片确实是对的,就差一个,我也打开点图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实际上华硕的这片板子没有RT9401A/B这个参考图不知道楼主哪里来的,主芯片和辅助芯片确实是对的,就差一 ...

确实没装,这是芯片那里截图下来的,板子上面接的电阻,但是还是VID组合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标题应该是没复位不跑码,  我还以为是有复位不跑码机子呢,
我看半天也没看懂啊,点位图打开看了,都晕 ...

看了然后结果呢?

网友:
不是一般的高手

网友:
赞一个,这样都能测出来

网友:
感觉楼主修过很多板子了,经验判断修好板子~!

网友E:
楼主真细心,让我修,我也只会查供电,开启电压,不会注意这个VID组合信号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真细心,让我修,我也只会查供电,开启电压,不会注意这个VID组合信号,学习了

这是芯片工作的必要条件,必须测量。

网友:
这板子CPU没出电压吧 然后仔细找下 IC工作的条件 估计就好找了

网友:
不愧是基地出;来的师兄,本想加分,今天用完了,明天给补上,另外这个图纸 若有 希望上传一下,

网友:
我的也是不跑吗,故障一样,但是我测了rt8800了6脚有1.2v的电压,各大供电都正常,vid也都正常,就是不跑马,无解啊,楼主帮忙分析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