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达的特殊保护隔离场馆

楼主(2014-05-08):
编辑了下,为了不让水印当着 hoho

网友:
差分放大电路,楼主把资料搞全一点看看效果。

网友:
同意楼主,很好的分析电路,又认识了2合1的管子,呵呵

网友A:
这是在惠普G4图纸里的应用,楼主能否解释下实际电路应用里的意义。在此谢过

网友(点评):
我替楼主解答下,作用是隔离电池电BATT+,不让BATT+流到适配器口。适配器模式下此电路让PQ23自导通,电池模式下此电路让PQ23截止。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小作用,不然此处用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就可以做到此作用。

网友:
没有看到场管,只找到了q1,q2两个双极的三极管

网友:
隔离保护都很烦 一般我在维修中只要确定后继不短路都是直接跳过隔离保护。

网友:
看了还是不是很明白,每次修到隔离电路都很头疼

网友:
此电路的G点和保护隔离的第一个MOS管G极相连,目的让MOS管自导通。旧广达保护隔离这地方只是一个大功率二极管。实际维修中出问题,把这电路和MOS废掉,找个大功率二极管换掉MOS就行了。

网友:
很好不错有长见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在惠普G4图纸里的应用,楼主能否解释下实际电路应用里的意义。在此谢过

我替楼主解答下,作用是隔离电池电BATT+,不让BATT+流到适配器口。适配器模式下此电路让PQ23自导通,电池模式下此电路让PQ23截止。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小作用,不然此处用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就可以做到此作用。

网友:
同意四楼,望楼主赐教

网友:
还是有点不懂

网友:
表示看不懂这么复杂的

网友:
没见过这种的

网友:
真心不理解看不懂……我很惭愧

网友:
有什么意义吗

网友:
遇到这情况再求解,现在暂时没碰到这种应用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