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C主板 点不亮,电流跳到1.82A不动

楼主(2014-05-08):
华硕K42JC主板 点不亮,电流跳到1.82A不动,没有图纸,量测集显供电只有0.5V,正常嘛?这种机器集显供电一般什么时候出来?

网友:
集显电压0.5肯定不正常啊 1.82安的电流有两种可能 0.5V支路短路导致电流变大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流是正常的 集显电压供电低不显示 建议先查0.5V供电支路问题 看是芯片短路还是供电问题 再看电流

网友:
你在看看cpu供电底吗

网友:
这机子要2.1几才会亮

网友:
应该是BIOS问题

网友:
怎么很像供电不良的,风枪吹吹CPU电感附近,能亮,就该考虑CPU 总线供电 不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