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50不出3V 5V

楼主(2014-05-08):
B450不出三5V,  51125  16脚19V   13脚 EN0  1.15V     8脚步0.2V    17脚。0.17V
换了芯片几个了

网友:
好端端的。。。不出电压,芯片也换了,你或许应该百度一下这个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去看下REF基准脚吧

网友A:
8.17脚明显不正常。。

EN都没有芯片怎么可能会工作?

网友:
19V 主供电 和 EN开启电压  ,当然要排除后面电感短路

网友:
3 8 11  6   1  脚查查,

网友:
8脚和17脚是线性3.3V,5V电压 你的电压不正常,看是不是后继有短路,还有就是要出3v,5V还需要1脚和6脚有开启电压才能出,检查一下8脚17脚的对地阻值。还有就是你的EN0有点偏低,在B460的待机时EN0应该是有5V的样子。看图纸你的EN0偏低了。你看R457是不是阻值变大了。 上传图纸 最近修的比较多的是B460待机部分和B450是一样的用的51123(可以用51125代换)

LA14 独显 联想B450.rar

图纸带小板图

网友B:
8,17 脚是线性3.3v 5v电压,量下对地阻值,看是不是短路了。这些电压一般进EC

网友:
8脚是线性的3.3v输出。后级有短路的。烧鸡法烧一烧会由惊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8,17 脚是线性3.3v 5v电压,量下对地阻值,看是不是短路了。这些电压一般进EC

这两个脚对地500多,EC都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.17脚明显不正常。。

EN都没有芯片怎么可能会工作?

EN  就接了一个电阻,

网友C:
en0不太正常啊en0是公共点经分压出来看看电阻有无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n0不太正常啊en0是公共点经分压出来看看电阻有无问题

通过一个电阻对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en0不太正常啊en0是公共点经分压出来看看电阻有无问题

那里是公共点,不是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那里是公共点,不是,
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?看你这个S5_ENABLE是IO发出的,但是IO要工作需要线性3.3V,你51125的8脚电压不对,还是需要先判断是没有发出还是后继拉低,如果你板子上没有 R457这个电阻,那么可能就是芯片不需要这个开启,我遇到过有的主板上的EN0是空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?看你这个S5_ENABLE是IO发出的,但是IO要工作需要线性3.3V,你51125的8脚电压不对, ...

板上R457没有装,是空的

网友:
EN0电压肯定不对。

网友:
它的开启信号是ENTRIP1和ENTRIP2  正常的都是3.3看一下是不是3.3

网友:
你现在线性电压都还没出来     怎么出3V、5V啊?把两个线性电压后级电路断开   重点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    基准电压你也没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