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穿越火线CPU温度高

楼主(2014-05-08):
顶星的主板 amd5400+  独显N卡
上网看电影什么的都CPU温度正常
只要进入穿越火线3--5分钟CPU烫手到关机
是显卡驱动的3D设置错误还是硬件问题?

网友:
跑下鲁大师 看看温度高到多少?

网友:
是CPU还是GPU?

网友:
先清灰然后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