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遇到过CPU座短路的吗?七彩虹C.A780H D3 V16 主板CPU供电最下面的辅助供电短路

楼主(2014-05-08):
有遇到过CPU座短路的吗?
七彩虹C.A780H D3 V16 主板CPU供电最下面的辅助供电电感短路,拆掉电感接近场管处不短路,接近CPU处短路,CPU是拆掉了的,从此处烧鸡没有发烫原件,怀疑BGA封装的CPU座内部锡球短路,请大家一起分析。

网友A:
看下 底部电容电路没有  还有电解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 底部电容电路没有  还有电解电容

谢谢!电解电容短了,原来电解电容烧鸡法烧不出来

网友A:
烧不出来的  电容一旦短路  烧鸡法 基本不起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不出来的  电容一旦短路  烧鸡法 基本不起作用

贴片电容是可以烧出来的吧?

贴片可以烧出来,电解不行

网友:
对固态电容来说短路检查实在是太难了

网友:
电解大了温升慢

网友:
对固态电容来说短路检查实在是太难了,只能拆下来测了

网友:
烧鸡不发热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