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14-05-08):
液晶显示器 点开后 闪白屏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评线有无信号。如果有则平坏。没有换驱动板

网友:
高压板和灯管查一下,

网友:
看看灯管老化没

网友:
有可能驱动板没工作

网友:
白屏一般是屏没有供电

网友:
查屏供电  5V  12V

网友:
如果把你检查了哪些东西,都说出来。大家应该更好帮助你一点!!!

网友:
先查屏电路板5V供电及保险坏否,如好再查DC-DC电路的几组电压对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