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网卡屏蔽哪个针脚

楼主(2014-05-08):
有一台联想14001的电脑。能认到网卡,但是扫不到网络。确定开关打开了

网友A:
听人说只要屏蔽掉哪个针脚就可以了网上找了好久都不知道哪个

网友:
18,20两个脚,长开无线

网友:
经常遇到能认到网卡,但是扫不到网络,下次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听人说只要屏蔽掉哪个针脚就可以了网上找了好久都不知道哪个

你每次发帖不能一次说完?一次没编辑完可以重新编辑,下次只能当灌水处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