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F80S装WIN7系统后声音破音

楼主(2014-05-08):
打开运行进入注册表HKEY-LOCAL-MACHINE
SOFTWARE
Microsoft
Windows
CurrentVersion
MMDevices
Audio
Render
检查每一个DeviceState的值是1的项,打开该项的Properties在里面找到{1DA5D803-D492-4EDD-8C23-EOCOFFEE7FOE}7,右键重命名,把最后的7改成其它数字6或者9等,解决

网友:
刷官方的BIOS也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这个也太复杂了吧。不过下次试到了一定来试试。

网友(2014-06-18):
声卡驱动都有影响

网友:
是不是声卡驱动的问题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