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17代替APL5337 APL5336 普通MOS管代替IRF6721 IRF6725

楼主(2014-05-08):
你觉得有创意 请加分鼓励鼓励相信对很多人都是一种启发
这些电路要求不高 无非就是满足电流电压APL5337 还有EN脚 但EN和5V输入都是在触发后才有 EN忽略掉 或许在待机电模式会关闭 5V转3.3对客户来说不算什么
前几天同行送来了台山寨苹果13.3寸 故障显示 开机不显示电流0.480多跳变正常 开机显示电流0.980A 开机显示能正常使用不掉电不死机蓝屏
开始怀疑是CPU通病 BGA后通电测试正常 装机测试又开机不显示 最后查到是线性稳压APL5337 5V转3.3V电压不稳定 店里怎么找都没有APL5337这个芯片
看了APL5337工作原理和参数 输出2A电流 实测3.3V消耗电流0.4A 直接飞线改装成1117-ADJ代替 开机测试1个多小时正常交给客户

代替原则 在线实测消耗电流再想办法实现电压 2个恒流源19V 和3.3V 来代替APL5337 4脚实测电流0.4A

没有做不到,只有你想不到

本人原创 普通MOS管代替 IRF6721 6721 IRF6725     [fly]脚不一样我通常都是贴高温胶纸隔离线路飞线[/fly]
竞争越来越大 如果不想办节约成本 淘宝购买运费和IC最低20元 本人一贯手法只要能代替就代替

下面是联想I3笔记本记不起型号了 下面是代替拍的相片

普通MOS管代替IRF6721 或IRF6725 最好是用DDR笔记本3V或5V上的MOS管 因为这个MOS管电流比较大 如果你用了DDR3主板 上面的MOS管电流都比较
小代替可能会发烫厉害 这个原理好比负载接在电阻 电阻越大发热厉害

网友:
是个人才,只是觉的兄弟你这样做太不美观了,客户看到后不知怎么想,

网友:
客户在乎的是外在美 只要他正常使用1-2年 他就认为你牛 修好了用那么久

网友:
外观不重要,装到机壳里看不到,最主要能耐用啊。哈哈

网友A:
霸气,功夫不是吹的

网友:
人才  有创意

网友:
楼主的创意值得我们学习,有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死的。

网友B:
我试过铁壳用普通CPU供电高端管代替温度太高!

网友:
不愧是*词语被过滤*出来的。赞一个

网友:
厉害只不过这样子代换mos管发热量不会很大吗

网友:
如果能稳定也可以。维修。只要修好。不管用什么方法。耐用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试过铁壳用普通CPU供电高端管代替温度太高!

你好普通MOS管代替IRF6721 或IRF6725 一定要看参数 最好是用P4 奔腾M笔记本MOS管 因为这个MOS管电流比较大 如果你用HM55 系列MOS管 电流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霸气,功夫不是吹的

没什么 只是耍点小聪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