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!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、

楼主(2014-05-08):
版号:DAOTWDMB6F   显卡供电 图纸上是NCP3218G  49脚  我这个板子是24脚的差太多了

网友A:
这个要看图了,什么板号及元件号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图了,什么板号及元件号?

版号是DAOTWDMB6F  是显卡供电芯片 淘宝买个图纸是42脚的芯片  和DAOTWDMB6D一样、郁闷啊

网友C:
图纸上 没有型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图纸上 没有型号吗?

图纸 上 芯片 引脚数量都对不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版号是DAOTWDMB6F  是显卡供电芯片 淘宝买个图纸是42脚的芯片  和DAOTWDMB6D一样、郁闷啊

还真找不到这个图纸。

你有图纸就可以看啦!!是24个脚吧?

网友:
现在的芯片型号多很怪,问卖芯片的一般都知道

网友:
这很明显是图纸和板子不对啊,根据板号买还能买错吗?我给你找找看有否这个图纸

网友:
是不是图与板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