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19寸AOC液晶显示器 开机正常 大概半小时后开始下半部分黑屏 求指点

楼主(2014-05-08):
19寸AOC液晶显示器 开机正常 大概半小时后开始下半部分黑屏  先变灰白 闪两下黑屏 都指点

网友A:
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坏了。

再开机又正常啊 就是坚持不了多久.

网友:
多数是屏坏了。可以换个驱动板试试

网友:
如果屏电源IC是MAX17073E,一般用热风枪取下再上回去,保证能好。

网友:
屏的逻辑板有问题吧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复 明天就开搞

网友:
感谢5楼的指点,试试看能不能好

网友:
屏IC或者不是下部灯管坏了吧

网友:
有图吗,是怎样的黑,完全黑还是变暗,有显示但不清楚。

网友:
基本是屏坏了

网友:
逻辑板有问题吧

网友:
看看驱动板到屏的5V供电正常不正常啊把显示器拆开屏变灰白的那瞬间测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用全套试一下!

网友(2014-06-07):
学习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