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领徙弟们小修K42JR进水机一例

楼主(2014-05-08):
        带领两个不争气的徙弟们小修K42JR进水机一例
机型:华硕K42JR
故障现象:待机0.145左右,不触发。
昨天在外忙了一天,晚上回到店里,徙弟指着一台ASUS K42JR,说:“这板子不触发,在待机状态下3V5V正常,这机子是一同行送来的,是一台进水机,同行自己拆开清理过了。
然后我问徙弟:“你接到这机器之修,都修了哪些?”
他说:“我看到待机电流有点高,独显供电提前出来了!真奇葩!”
他还测给我看了一下,如下图

可以看出这电流确实高啊!再测PL8203\PL8204+VGA_VCORE,如下图

测得确实是独显供电提前出来了。
然后我再问他:“你对这种故障的维修思路是什么?”
他说:“我查了一下图纸,说这独显供的开启信号是PCH桥发出来了,所以就怀疑桥和BIOSEC的问题”

徙弟指着图纸说:“你看,这开启信号DGPU_PWR_EN#PCH发出来之后,经过PD8250钳位二极管为什么叫钳位二极管呢?去迅维学习基础课之后便知)之后,使PU8201A(RT8202)的第15EN变成高电平,开启独显供电,实测这个脚确实有2.9V高电平。所我就简单的查了一下PCHEC的待机条件,刷了几个BIOS,故障依旧,现在准备上BGA干桥了,准备加焊不行就换桥。”我说,那就让我来验证一下吧。
然后我本人接过主板,发现触摸板下面的主板上有几个小小的黑点,像被腐蚀了似的,而且还有个三脚元件用手一摸就掉了。如下图:

看到这 种情况,我就跟徙弟说“这独显供电提前出来--是个假像!可能是个迷魂阵,你可能被这个迷魂阵给迷住了!真正的元凶可能另有它处。”
下面开始带领徙弟们一起破阵:
1、根据徙弟的描述,发现此板有两个故障,第一就是不触发,第二就是独显供电先出来了,要想跳出迷阵,就得另找突破口,那我就先拿 不触发 这个病开刀,先重新检查EC的条件,EC待现供电一个一个测量,EC有哪些待机供电呢?看下图:
它的待机供电有三个,分别是+3VA_EC+3VAVCC+3VPLL(徙弟就是把这个脚的电压忽略了,以为这是触发后才有的电),另一个+3VSS3电压。
2、通电实际测量时,正好发现127+3VPLL没电(在EC旁边的C3007电容上测得),而且EC32.768晶振也没波形,难怪不触发,如下图:
3、好,先把这个供电搞出来再说,直接飞线!对!没错,直接也可以,但是我经过简单推测,发现EC旁边被腐蚀的地方,正是这个EC的待机供电,用飞线补好:

再插上电源,待机电流恢复到了0.005A

EC127脚电压也恢复到了正常,

EC32.768KHZ的波也出来了

好了,到这一步,再测EC的待机复位也是正常的,此时应该可以触发了,于是很淡定的按下开关,电流一路狂奔,上到了2.3几安的电流,插上屏,终于亮机了,带领将士们顺利破阵!。

最后我再卖个关子:哈哈!有人可能会问,之前不是独显供电提前出来了吗?为什么把EC供电修好后就一切正常了呢?--这个问题......就让你们带着这个疑问去基地学习找饼哥回答吧。

网友A:
黄老师,你收了臣妾我吧,我主板修疯了,笔记本都快忘记七七八八了。

网友:
楼主太厉害,不得不崇拜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饼哥最最近很忙啊,小弟我先破解下黄老师显卡八卦迷魂阵,新手上路,敬请原谅!文字没老师厉害,就上’三板斧‘图片。

网友B:
提前开启了VGA供电的原因我认为是EC不能正常工作导致了PCH的MISC模块工作异常,因为PCH的MISC模块是一个多媒体处理单元,它控制的GPIO受程序(BIOS)控制!前些天也修一台K42JR不能调高分辨率的故障研究了一下这板的图纸,得知BIOS是EC和PCH共用的,EC不能正常工作会直接导致MISC不能正确读取到正常的程序来配置GPIO!(说明一下:MISC单元是通电不触发就开始工作)

哟,你还真知道啊,呵呵。

网友:
K42JR当EC得到供电后就会自动发出VSUSON开启桥待机供电
而EC未能正常得到其他条件,导致EC无法读取程序,桥也无法得到合适的条件无法读取程序,桥就无法拉低DGPU_PWR_EN#,估计此时DGPU-PWR_EN#为未定义状态。3VS上拉得到高,开启了后级电压。。。。。
纯属猜测,请黄版给出正确答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太赞同。
PCH在待机时,并没有读取BIOS。我没抓到过PCH待机读取BIOS的波形。EC是有瞬间读取的。

我觉得只有这个原因!PCH的MISC部分在开机之前就已经工作这点毋庸置疑,MISC控制各个GPIO按顺序工作这点也是毋庸置疑!还有MISC控制每个GPIO的寄存器肯定是在PCH内部而不是由EC控制所以EC只是从控制关系,所以排除EC部分!但有一点是PCH得到的控制程序是由那条路径得来到呢?这点还没有研究!PCH可以从SMBUS得来(在这板上可能性=0),也可以由LPC得来(EC读取了再经过LPC传输给PCH,这个可能性不可以排除,要看待机时有没有动作)!,还可以由SPI得来(这个可能性最大)!这点要看他们在待机时谁有开启对动作了!
但在这里可以肯定的是BIOS的SPI是肯定开启的!因为SPI Flash是PCH和EC并联使用!
还有MISC的控制程序和EC的控制程序我想大小差异很少都只是一小段代码!传输这一小段代码可以用毫秒来完成!再就是在这台机上根部不能用测量的方法来区分谁在读代码!因为我上面说了是并联的!
谢谢~~!

网友:
找了个K42JA,切断3VPLL,待机0.04 不上电。但也没有独显电压出来(因独显受控于SUSC#,此机屏蔽了集显)。
另,切断PCH读取BIOS的CS#,抓南桥端,待机无法抓到下降沿(仅跟随3VSUS有下降一次,原因请参阅我之前发过的K42JR待机波形帖)。说明PCH待机无需读取BIOS
也无法抓到待机时LPC_FRAME#波形,说明与LPC总线无关。

网友:
说了也白说,看了也白看!EN当然是高电平才会有输出!如果是0V还有输出就该换PWM了!
不错,没白学,看出来了一些端倪,但你还没分析完

网友:
为什么EN会出来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饼哥最最近很忙啊,小弟我先破解下黄老师显卡八卦迷魂阵,新手上路,敬请原谅!文字没老师厉害,就上’三板 ...

我都两个月没碰过笔记本了,理论都丢的七七八八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黄老师,你收了臣妾我吧,我主板修疯了,笔记本都快忘记七七八八了。

想修笔记本就去深圳、广州等一线城市

网友D:
对pd8205是钳位二极管有异议,钳位一般是指对波形信号的钳位,个人感觉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隔离两个信号的作用,当dgpu-pwr-en为低时3vs电阻一端被拉低(经过电阻之后也只能算是信号咯,因为这里不是供电。)个人愚见望指点。

网友(点评):
负极为低时,正极也被拉低---此为钳位

网友(点评):
负极为高时,正极不被负极影响,而是由3VS上拉得到高电平3.3V---此为隔离。

网友:
有好的推荐吗,我是小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对pd8205是钳位二极管有异议,钳位一般是指对波形信号的钳位,个人感觉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隔离两个信号的 ...

钳位:将某一点的电压限制在设定值内!
这个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比较含糊!但我感觉隔离比钳位更适合!因为它的作用是防止PCH的GPIO引脚上有可能产生的高电平对EN脚冲击!

网友:
高手哇!把独显时序讲出呗!

网友:
请楼主解释一下,为什么先干不触发而不干独显供电(先出)?

网友:
不错,徒弟都有好几个。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还是应该重点处理进水部分,不能刷完BIOS就干桥,EC六大条件要全查

网友:
漏算了供电出场的时序结果就悲剧了  如果不是楼主回来得早估计桥就被干了   请教时序啊

网友:
膜拜啊、 激励我们了 学习了 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提前开启了VGA供电的原因我认为是EC不能正常工作导致了PCH的MISC模块工作异常,因为PCH的MISC模块是一个多 ...

不太赞同。
PCH在待机时,并没有读取BIOS。我没抓到过PCH待机读取BIOS的波形。EC是有瞬间读取的。

等下次碰到K42,我再认真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