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JV 不開機

楼主(2014-05-08):
各位前輩好
這片板子狀況是上電電流是0.05A~0.08A,初步判定是短路
手摸PU8101會發燙,但有換過此IC狀況一樣

下圖為上圖紅圈處放大

經過一番測量和零件拆拆裝裝測試後的結果,圖2的PD8102拆掉後完全正常
可正常進系統裝驅動,燒機燒2個小時以上都沒問題,開開關關也都沒問題
但問題來了,電池裝上去就不正常了,可進系統,但電腦會自己切換AC供電和電池供電
就看著螢幕一直在〔外接電源〕和〔電池〕的圖案在那裡變來變去
小弟做了以下一些測試
〔沒裝電池〕:在沒有裝PD8102時,開機中用電表量PD8102_1和2腳有2V
       但是只要電表的探針一碰到就掉電關機回待機狀態,按PW鈕可再開機
       量第3腳有0.4~4.0V跳動
〔有裝電池〕:一樣是拆掉PD8102,開機中用電表量PD8102_1和2腳一樣是2V
       但不同的是量第1腳時不會關機了,量第2腳時才會關機回到待機狀態
       量第3腳一樣是0.4~4.0v跳動
小弟的功力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查了,麻煩前輩給個方向
這片K42JV有在論譠上搜過文章看了一堆有關K42的毛病
請問這情況也是跟K42系列常見的MOS有關嗎???

网友:
线性3V查一下

网友:
发帖请问简体中文

网友:
繁体字看着真心伤脑筋

网友:
繁体字看着很累,,用简体吧

网友A:
看看pq8105有没有损坏和5va和vsus-on两条线路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这字看的有点累呀,LZ,

网友B:
PD8102你一直是没有装上去么?还是换新的啦?

网友C:
如PD8102是好的话,接着测ENBL正常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pq8105有没有损坏和5va和vsus-on两条线路是否正常。

先跟各位前辈说声不好意思
以后发帖一定会用简体字
PQ8105测量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
但小弟还是有买材料将它换掉试试看
换好了再上来跟您报告,谢谢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D8102你一直是没有装上去么?还是换新的啦?

前辈您好
PD8102有装上去的话插电不能开机,电流停在0.07A,PU8101发烫,无法开机
PD8102拆下来的话,正常待机0.01A,没装电池可正常使用,开机关机皆正常
烧机2小时没问题,但装上电池就不正常,系统会一直持续自己切"AC输入"和"电池使用"
拆下来测量正常,但因为小弟是新手,
不太确定自己测量的是否正确,
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击穿
此零件也有买回来一并更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PD8102是好的话,接着测ENBL正常不?

前辈您好
小弟是新手
可否请教如何去测量ENBL这个部份
或是可否跟小弟说该测量那里
小弟再量一些数据上来供各位前辈看
再指导小弟,感激不尽~

网友:
坐下慢慢看吧,我要学习

网友:
请上图纸一份不是什么帮你分析

网友:
修好了吗?怎么样了现在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.我手上也有一台K42JV的机子修不过是掉电

网友:
楼主是台湾人吗

网友:
繁体字有点看不懂呀,楼主,下回在发帖发简体行不/

网友:
什么  都是繁体文字  看不太懂  学习一下

网友:
不好意思
我是台湾人
原帖己经无法编辑所以没办法改成简体字
下次一定用简体字发帖
附上电路图

网友:
你们看不惯繁体字我着看还行差别不大

网友:
您好
不好意思
我是新手
请问您说的线性3V是指那里?
可否明确的指导一下
麻烦您了

网友:
楼主是香港的???这个问题还是请高手亮相,期待结果

网友D:
下载挨扣分了。不是 来骗分的 吧3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下载挨扣分了。不是 来骗分的 吧3???

不好意思,
小弟是新手不是来骗分的
请问要怎么把附件供人下载时不被扣分???

网友E:
楼主一看就知道是台湾的了,路过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一看就知道是台湾的了,路过学习

是的
小弟是台湾人
对电脑跟电子这方面非常有与趣
希望来这跟前辈学习
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

网友:
各位前辈好
这片板子己搞好关系了
把[PQ0815]UM6K1N换掉就好了
感谢前辈的教导

网友:
这种板色的华硕好久没再见到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