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指点,一个hgst500g硬盘的怪问题

楼主(2014-05-08):
如题,无法进入系统。卡在进度页面那里过不去,重装过系统,xp可以过进度条。但是会蓝屏,win7,win8卡在进度页面过不去。安装版的系统也是一样。扫了硬盘只有一个绿点和一个坏道,这应该不影响把?求大神指点迷津。

网友A:
只有一个绿点和一个坏道.
有坏道当然不可以
你可以找个完好的盘,装好系统后GHOST备份,
把这个问题盘,坏道的位置分个小区不用,
再把GHOST备份释放到问题盘的C分区,就省去了装系统时候的测盘不过

非常好的办法

网友B:
把坏道位置分区屏蔽起来,再分区做系统,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有一个绿点和一个坏道.
有坏道当然不可以
你可以找个完好的盘,装好系统后GHOST备份,

感谢您的建议,我会去试试,但是我感觉这是硬盘本身无法解压,我换过几个机子都是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坏道位置分区屏蔽起来,再分区做系统,试试。

好的,感谢你的建议

网友:
好,说的很有道理,好听

网友:
一个坏道也不行,,修复了再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