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这款ATX电源

楼主(2014-05-08):
一台PRODUCT RS-500-PCAP-A3电源,采用K2749*2作为开关管,UC3843B,后面是WT7527和339,拿来是其中一个K2749坏,换了一对K2749,100W灯泡接保险位置,短接绿线,负载接汽车灯泡,风扇转动,100W灯泡微亮,各路输出都正常。接入主板,(100w灯泡没拆),主板能通电,100W灯泡马上很亮,等不及主板点亮就断电。看这情况,电源还是有短路对方,但为什么不接主板通电,100w灯泡正常,接入主板就不正常,请问还会是哪里的问题。谢谢

网友(点评):
接负载不要接灯泡。

网友:
接入主板后功率很大的,灯炮上的压降太大了,超过了电源可接受的范围,造成电源低压不工作了。把灯炮拆掉再试吧。

严重同意。

网友:
就怕拆了灯泡会烧元件

网友:
拆了灯泡试试。

网友:
拆了灯泡,先挂个光驱试试,正常再挂上主板等。

网友:
我想应该是辅助电源还有问题,正常情况是灯炮一闪即灭。

网友:
前面我没有描述清楚,挂灯泡时候,通电是灯炮一闪即灭,短接绿线风扇转动的,灯泡不亮的,挂光驱,硬盘等都可以正常通电,而且输出电压都正常,接入主板后开机风扇转动,大概1秒后灯泡长亮,亮度很高,主板没有点亮,我就断电了,现在不敢直接上保险接主板,怕烧东西,高压部分外围都检查了,没有问题,除了变压器没法检查

网友:
K2749*2,UC3843B,WT7527都换过了,大电容拆下检查过,基本配对,风压电阻也没有失效

网友:
刚才试了下,不接主板,接一个硬盘通电,灯泡一闪即灭,接二个硬盘,灯泡也是一闪即灭,接三个硬盘,灯泡长亮,和接主板情况一样。

网友:
99%的可能是电源修好了。
你还是先去掉灯泡再接主板吧。

网友:
承蒙楼上各位指教,我去掉灯泡,换上保险,接入主板,正常点亮,正在测试中

网友:
只要电源的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接主板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
网友:
测试结束了没?好了的话来说一声。

网友:
接了什么主板和CPU?功耗很大吧?

网友:
100W灯泡串入电源,造成电源内阻增加,小功率不会造成电源输出降低,当功率增加到一定程度,灯泡的分压就会很大,造成电源不在工作电压范围,就会保护停机。

网友:
电源好了,谢谢楼上各位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