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电阻12V改成有5v和3.3V的电路

楼主(2014-05-08):
怎么用电阻12V改成有5v和3.3V的电路

网友:
电阻 只能分压了, 不过电流很小,当供电时不行了。

网友:
5V可以用7805稳压管

网友:
用电阻 电流太小了  干不了什么 建议用现在的转换板 12V—5V和3.3V  几块钱
如果用电阻 就是两个电阻串连 接在12V上 两电阻串连的地方 就是想要的电压  两电阻的阻值不同 分出的电压不同

网友:
用电阻不能改电压吧?最好还是用稳压器。如三端稳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