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C200点不亮,电流800mA,诊断卡跑A1

楼主(2014-05-08):
  如题,同行拿来的一台联想一体机C200,点不亮,一修。

  拆开后大致测量了下,各大供电都有。点不亮,背光可以工作,键盘接上时会有三个灯全闪一下的自检动作。不开背光,只插内存点光板电流达到790mA~820mA。热风枪吹了下CPU、桥、显卡,故障依旧。因为没有证据,暂时没考虑BGA。

  遂上迅维看了下大家的维修经验,发现这板子还都是类似的Qiu毛病。有两个案例和我的症状非常相似,人家把BGA弄了,把IO换了,还是一个德行。最后都没修出来。

  除了刷bios外,有两个人真正修出来了,故障都集中在IO的LPC总线上:穿孔不良,有一根线阻值大了200欧!我勒个去~。我赶紧满心欢喜地看了看我的板子,是否同样问题,可惜不是的。他们俩的故障和我的还是略有区别,他们的空载电流没有我那么大,他们的板子不跑码。

  只能靠自己了,这该死的板子连个喇叭都没有。怎么判断主板工作到了哪一步呢?我想到了笔记本诊断卡。直接插在miniPCI-E上,诊断卡压根不工作。我琢磨了半天,打算用LPC总线试试。

  按照诊断卡的说明书了解到诊断卡LPC总线的定义,再和主板上的信号脚进行对比,发现IO右边有个插槽,正好是LPC总线的引脚,不用飞线了,呵呵。

我修好了,
到位

网友:
  做好接头,插上线,通电,跑码了,很激动。一路小跑,跑到A0-A1停住了。因为跑码很快,我用手机录下来在电脑上用软件帧播放,记录下了跑码的顺序如下:00-d2-d9-b2-d6-08-06-0C-20-80-A0-A1。在跑码到A0时,迅速地按一下电源键,可以关机。(自然在A1就只能强制关机了)

  这机子是AMIbios,查了下它的代码表,老一些的代码表说A0发出键盘识别命令;即将使键盘识别标志复原。试更换键盘A1键盘识别标志复原;接着进行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测试。查主板的Cache部分

  而新一些的代码表说A0如安装的话,检查boot密码A1导入OS系统前进行清空工作A2(虽然还没跑,但也可能是A2过不去停留在了A1上)是监护不同bios模块的镜像准备工作。在F000h段中的空闲区域写入0FFH。初始化微软IRQ路由表。准备运行时的语言模块。如果需要的话,禁用主机配置显示

  相信谁的说明呢?我认为是后者,因为后者在表述代码表的时候,已经是Phoenix-Award在一块讲了,而老表里两者还是分开介绍的。由于Phoenix早将Award收购了,所以以新的代码意义为准才对。

  但是我还是大概查了下唯一的一个PS2键盘接口。插上键盘捣了几下,尼玛,亮机了!一看,还真就是AMILOGO。点亮后我一按电源键,关机了,说明主板没有死机,就是暂时好了。我赶紧量了下PS2口时钟和数据的阻值,却完全一样。我捣鼓了好多下,发现在插上键盘第一次卡A1时,强制关机。立刻拔键盘再开机,往往就可亮机,屡试不爽。而且我发现,能跑码时在A1处要小顿一下,然后一路小跑,就直接点亮了。我后来将PS2口附近拿热风枪大致吹了下,再也没亮机过了,全是卡在A1A1到底是什么意义啊?导入OS系统前进行清空工作是啥东西啊?

  因为有诊断卡跑码,所以我也不怕bios是有问题的了,就将论坛上的几个bios都刷了下,发现除了有的内存多跑几圈外,最后还都是卡A1bios被彻底排除了。从它偶尔能亮机看,MCU旁的bios和显卡的bios估计也是好的。当然,除了显卡的bios没有外,其他的我也都刷了,自然没有用。

  后来我买了一个新的IO:IT8721F,换上后,故障依旧。

  我写的这么多,就是想请高手给看看,这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啊,要从哪里入手来修啊。我十分想把它修好。。。。。。

这是该板的一些资料
联想C200 DDR2 BIOS 图纸及点位全套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45654&highlight=%C1%AA%CF%EBC200

联想C200一体机原理图图纸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53089&highlight=%C1%AA%CF%EBC200

联想C200一体机的维修过程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08557&highlight=%C1%AA%CF%EBC200

网友A:
修机不要用代码卡啊,不然你老是会纠结代码。

网友:
没图没办法

网友:
那我现在要肿么修才好呢?从图纸上入手要查那些东西,我有个百兆示波器,能怎么发挥它的用处?

网友:
我想着既然内存已经过了,是否可以说明总线是好的,是芯片组外的哪个周边设备出问题了,才导致卡死;而且由于性能没有完全坏掉,偶尔还可以点亮一下呢?

网友:
有电路图啊,请问按照电路图怎么分析呢?

网友:
楼主真是下了大功夫了,可是本人技术有限不能帮楼主解忧,期待大神现身发言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机不要用代码卡啊,不然你老是会纠结代码。

我纠结的是离开代码,我连板子工作到了哪一步都不知道,现在起码知道内存已经过了。没有代码,更是两眼一抹黑啊!

网友B:
手头上风好有这样的板要修,明天要仔细查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头上风好有这样的板要修,明天要仔细查查了

修好了给说说思路方法啊!在此先谢过了!

网友:
楼上的,你修好了没有,现在什么情况?

网友:
楼主修的咋样了。我也想知道结果

网友C:
这帖子就别大拇指推荐了

zpz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帖子就别大拇指推荐了

请问你有何高见?

网友:
静坐,学习。谢谢你的分享。愿你尽快修复。

网友:
高手不出手,修出有困难啊。这帖子为嘛这么少人问津呢

网友:
大神级高手!

网友:
哦,今天偶然看资料,发现我之前写的一个有误,是Award将Phoenix收购了才对。帖子里写反了。

网友:
现在南桥、显卡、CPU都加焊了,涛声依旧。。。。

网友:
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现象,就是只要把PCB板子掰一掰、握一握,时不时就可以点亮。不怀疑我BGA的结果,我现在怀疑还是板子的穿孔有不良啊之类的,因为已经有两个案例发生了。这个跑码还真的不好修,这是软启动里面的事,已经和时序没有关系了。所以放弃了,告诉客户换板子。幸好这个客户不着急,我才研究了这么长时间,还是有收获的。
也许这个板子只有工厂的技术人员才能研究出来到底哪里坏了吧,说不定在工厂里也是个铁板呢。

网友D:
测量LVD0--LVD3的阻值,通常有断线

zpz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测量LVD0--LVD3的阻值,通常有断线

偏偏这个板子的几个对地阻值是一模一样的

网友:
代码卡,我一般只看下跑不跑码,一般情况下,我不看是什么代码。

网友(2014-07-20):
一个多月的贴子还能回????最近也碰到一台故障相似,我用手指在板上乱摸一通,大概摸到液晶驱动芯片时亮机了,一直正常,搞得我不知道该不该收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U37 刷过了没?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55120-1-1.html

刷过了,迅维网上能找到的BIOS都刷过了。
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客户换板子后原来的板子没要,我有的是机会把它修出来。

网友:
显卡周围检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