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时,494的12脚有24V,绿色线和紫色线电压均为零,哪里的故障可能性高?

楼主(2014-05-09):
会不会494有问题了?

网友:
又是辅助电源部分有问题。

网友:
首先维修辅助电源,然后再看其他部分

网友:
先把5VSB修出来再测其他线路。

网友:
已经解决:494旁边的几个小电容和绿线、紫线的电容都换了,正常了。

网友:
5V SB电源不正常的话,首先要检查辅助电源,紫线电压正常后再修其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