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如果通过局域网登陆从路由WEB管理设置????

楼主(2014-05-09):
如果通过局域网登陆从路由WEB管理设置????
现在主路由网关 192.168.18.1 全部为普通家用路由
然后电脑IP 192.168.18.2  从路由IP 192.168.18.3
从路由网关 192.168.1.1 设置为动态获取IP 现在就是如何电脑通过局域网登陆从路由设置管理?????

网友:
现在就是如何电脑通过局域网登陆从路由设置管理?????

网友:
等大神  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我貌似遇到过.两个网关必须是不相同的...要访问哪个路由器直接输入网关就行了、你试试.情况不同主要看路由器型号和设置

网友:
从路由允许从外网登陆不就可以了,一般改成允许登陆的IP地址为255.255.255.255
多数路由都有这个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