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-A8N32-SLI 无复位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14-05-09):
   在论坛潜水多了,看着别人能写出这么精彩的贴子,自己真是恨铁不成钢,同是迅维出来的人,却只光看别人的精彩贴子,却从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贴子出来,今天尝试着写个出来吧,写得不好的请大家多指点。
   闲话少说,进到主题,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块ASUS-A8N32-SLI一直放着还没时间去修,因为压得太多板了,今天外面下大雨的,来店里的人较少,正好有时间来弄一下,拿到板后,目测主板没有掉件少件,测了一下各测量点阻值明显偏低或短路的,直接上电,第一次上电诊断卡跑到45就掉电了,再按一下开关不跑码了,复位灯也不亮了。
这块板是AMD的CPU加NVIDIA的芯片组,正常的上电时序是内存-桥-CPU-总线,经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,供电正常后就测时钟,PCIE的A13,A14分别有0.38和0.4的电压,100M时钟的正常,PCI槽就不去测量了,再到复位,PCIE槽的A11,PCI槽的A15没有电压,那问题应该是没有复位,导致不跑码了,是什么原因导致?带着疑问进行下一步。
南桥要想复位得收到总线发过来的HT_VLD,但是总线供电已经正常了,想起刚开机时有跑码过一阵,不会有什么元件不良,导致时好时不好,于是上论坛下了一份点位图下来,找到HT_VLD,它产生于两个三极管SQ1,SQ2,SRN1送到南桥的如下图:

经过测量SQ1的第3脚电压为0,正常来讲应该是高电平才对,
分析一下电路应该是这样走的,SQ2第1脚来了一个高电平,使SQ2导通了,拉低了SQ1的第1脚控制极,使其截止,SQ1的3脚HT_VLD由3VSB经过电阻SRN1送到南桥,南桥收到HT_VLD后发出复位信号。
测量后发现SQ2第1脚有高电平,3脚是低电平,SQ1的1,3脚也是低电平,这就不对了,是什么原因拉低了SQ1的3脚的电压,正常来讲一个是SQ1,一个是SRN1电阻的不良,在论坛泡多了,都说华硕的排阻很容易出问题,二话不说,直接换SRN1了,换好后上电,诊断卡代码一路快跑到00。
来几张快照吧:

就是下面这个用镊子指的SRN1(822排阻)惹得祸
此板到此维修完毕,经过多次测试都可以正常跑码。由于手机相素不高照得不太清楚,有点遗憾。
这是第一次发贴,可能写得不太好,请大家多谅解,给点加分鼓励鼓励,下次我会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贴来和大家分享。

网友:
在论坛上一直看ASUS的822排组坏的多,我还没有修到过,看了楼主的分析,学习了。

网友:
高手,学习了!!1

网友A:
顶楼主一把。要是把SQ1,SQ2,SRN1的这几个都画出来更完美了。

网友:
楼主太厉害了  看来以后还要多学习

网友:
有点位图 很关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顶楼主一把。要是把SQ1,SQ2,SRN1的这几个都画出来更完美了。

太晚了,又上了一天班的,呵呵,来不及画了,本来我也是打算画出来的,

网友:
楼主有图纸吗?

网友:
点位图也一起上传吧,

asus A8N32-SLI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