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白胶惹祸!

楼主(2014-05-09):
    昨天接一联想19宽显示器,开机LOGO正常,显示无信号,按VGA黑屏,心想八成又是防静电二极管惹的祸,拆机维修,厂家在出厂时用白胶把屏线粘的死死的,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,原来本人都是用酒精处理,很容易就去掉了,今天由于着急,所以直接就用镊子拨,结果悲剧了,把屏线弄坏了,屏线上的一小块白塑料断在了屏接口中了,凑合用吧,顾那几个三条腿的防静电阴阳二极管有坏了,全部拆卸,还不行,旁边还有几个玻璃封装的二极管有短路的,把断路的拆掉也正常使用了,可费了好大力气,插上屏线,字体发虚,没有这样的屏线,换板吧,结果处理那块断塑料时还把屏接口弄坏了。
    说了这么多,就是想提醒各位,维修要严格按操作规程来,不要以为自己技术高就图省事,反而给自己惹麻烦。

网友:
我从来都是便搞的,简单粗暴,从未失手。

网友:
你可以用风枪吹吹,用摄子刮掉的。

网友:
风枪温度调低一点,2秒钟化开了。

网友:
把握要好 握也做个的 慢慢来的

网友:
我都是用手抠  哈哈  好像不怎么坏

网友:
简单风枪吹吹,用摄子刮掉的。不过这种事我也做过。

网友:
直接更换一个屏接口不行吗?你的情况我也遇到过。

网友:
经验啊!我一般都酒精

网友:
我都是来硬的  直接干掉 现在看来  有点粗暴 以后还真得换方法了

网友:
被人认为  该温柔 还是温柔点好 呵呵  该粗暴的时候必须粗暴 以实际为主  经验啊  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接口屏线不好弄。我一般都不拔那里。直接向驱动板上面的拔掉。

网友:
小心驶得万年船

网友:
水口钳直接干呗

网友:
楼主大意了,做维修不能鲁莽行事,凡事都要想后果

网友:
我每次拆屏线都是小心翼翼的,尤其是那些扁平线。就怕弄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