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各类板卡接口技巧

楼主(2014-05-09):
以前我问过论坛的朋友怎么拆笔记本USB接口轻松点,也参考了很多资料,有的说要用吸锡枪,有的说要用风枪,经过我这一年多的尝试(可能我比较笨),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,现在我公布出一个简便的方法(老手勿喷)图就不上了,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不需要风枪,不需要吸锡枪,只要一把恒温烙铁就OK,这就是方便的地方。
方法如下:1、用有铅焊锡丝(作用是降低无铅的熔点)均匀的涂在接口背面的焊锡点上,降低无铅熔点。
2、用吸锡条压着焊点,用恒温烙铁把焊点里的锡全部像抽血一样带出来。
3、这时你会发现焊点孔里的锡被拖的干干净净了,用镊子把接口翘出来就OK了
三部曲完工,我觉得应该是最省时省力省钱的方法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4-5-12 12:28):
以上技巧适合目前大部分笔记本主板,遇到板子比较厚的,推荐用853A预热台,用风枪上下对吹,几秒解决战斗。

网友A:
楼主能详细说说第二步吗,怎么才能把固定孔中的锡带出来

网友B:
用有铅的锡丝降低无铅焊点的熔点,是比较新颖的想法,我的方法和你相似,就是堆锡法:用焊锡堆在相邻的焊点周围,恒温烙铁调至450度,在不吸锡的情况下直接拿掉U口不用清理,然后装上新的重复上一个步骤,这样即省锡又焊得快,有时候用风枪吹也挺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能详细说说第二步吗,怎么才能把固定孔中的锡带出来

因为孔里的锡和金属杆是固定在一起的,把烙铁的温度传导到金属杆上,金属杆上的温度自然会传导到孔里的锡上,到了熔点就会熔化,而吸锡带(其实就是铜丝)的作用就是把融化的锡带走,这样孔里就没锡了只剩杆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有铅的锡丝降低无铅焊点的熔点,是比较新颖的想法,我的方法和你相似,就是堆锡法:用焊锡堆在相邻的焊点 ...

你这个办法我也试过,类似锡锅,孔里还是有锡的,换接口要速度,如果慢了还是要等焊锡融化才能插进去,好处是不用吸锡条,坏处是温度太高对板子不好。类似换电解电容直接融化焊点拔下,2个焊点好搞,N个焊点要一大堆锡,累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用吸锡器,吸下來的,等裝接口的時候就很快了 。

网友:
如果是台式机就直接用风抢在低面吹出来

网友:
用吸锡条压着焊点,用恒温烙铁把焊点里的锡全部像抽血一样带出!!!这里什么是吸锡条???

网友:
这个不是都管用的

网友:
没见过吸锡条什么样的。。。都是用风枪

网友(2014-06-08):
还是用风枪吧 吸锡线有时候锡吸不干净

网友:
本人用开的是吸锡抢比较实际点。。

网友:
用热风枪吹下来比较靠谱

网友:
  感觉风枪比较好吧

网友(2014-07-15):
感觉还是风枪比较好一些。

网友:
好方法呀   一会我试试  嘿嘿

网友:
最好来两张图,新手    就更加直观 了。

网友:
我一般用吸锡枪和烙铁来拆各类板卡接口的   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