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品牌机提示,跟这台计算机连接的一个usb设备运行不正常

楼主(2014-05-09):
联想品牌机  不进系统先USB都正常U盘也能认,用U盘做系统都能做上,进入系统之后,能认U口键盘鼠标,就是不能认U盘,插上U盘就提示,跟这台计算机连接的一个usb设备运行不正常,谁遇到过?

网友:
那就重新安装一下系统吧

网友:
U盘或者系统

网友:
你是用Ghost安装的系统吗?你进“设备管理器”看,USB驱动有黄问号。最好是用不带驱动的的安装盘安装,到官方下载它自己的驱动安装。不想重装系统,你可以:点击“开始,运行”,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“regedit”命令,回车后弹出注册表编辑器,依次展开“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Services\USBSTOR”,找到“Start”键,双击打开,将其值修改为“2”,点击“确定”按钮后,重新启动系统 。
“Start”这个键是USB设备的工作开关,默认设置为“3”表示手动,“2”是表示自动,“4”是表示停用。

网友A:
很有可能是USB供电不足引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很有可能是USB供电不足引起的

人家用USB盘做的系统,怎么会USB供电不足?是驱动问题,或是系统不能自动启用。进“设备管理器”,USB设备如果有黄色问号,可以更新驱动成功后,USB就正常使用了,只是下次开机又不能用。解决办法是,进注册表修改“值”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人家用USB盘做的系统,怎么会USB供电不足?是驱动问题,或是系统不能自动启用。进“设备管理器”,USB设 ...

其实我都懒的反驳你  不过我今天正好心情不好
  楼主已经能够用|U盘独立安装系统了 你认为楼主不能解决驱动这样的简单问题 ? 你小看自己不要紧 凭什么小看别人?  驱动问题百度一大堆 楼主会到这里来求助吗? 你非要以自己的智商来衡量别人的智商吗?
你明白PE和系统运行时的耗能是一样的吗? 你明白U盘和主板是怎么样沟通的吗? 还是你以为你真的很专业吗?
  如果不是  不要随便否决别人的看法 因为你不够资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我都懒的反驳你  不过我今天正好心情不好
  楼主已经能够用|U盘独立安装系统了 你认为楼主不能解决 ...

给你道歉。没想到“迅维学员”火旺。如果迅维限制非学员不能进来,那我就不要”资格“了。我不专业,我不是迅维学员。
祝你因为是”迅维学员“,早日傲气成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给你道歉。没想到“迅维学员”火旺。如果迅维限制非学员不能进来,那我就不要”资格“了。我不专业,我不 ...

这和我是不是迅维学员有关系吗?  你的态度  随便否决别人的建议|  用U盘能装系统  就能代表  U|SB供电是稳定的吗? 是你没有认真读人的帖子 但在你那里就是别人没有认真读他的帖子 往大了说那就是不严谨  往小了说 什么事都没有  只是你非要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反对我  你的那种语气  你的优越感  同样的事用不同的语气表达造成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我对你确实也有优越感  不过是是源于我是不是迅维学员  而是我更认真的考虑这个帖子包涵的问题

网友C:
谢谢楼上俩哥们,问题已经解决了,感谢你们宝贵意见,不过你们说的都不对,呵呵,不是内部软件的问题

网友:
进BIOS设置一下,可能把USB禁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楼上俩哥们,问题已经解决了,感谢你们宝贵意见,不过你们说的都不对,呵呵,不是内部软件的问题

一位是你师兄,一个是“外人”,你真“和事老”,不公开怎么解决的。实质上,我真想服你“师兄”,必竟”科班“强。......即使我”错“,有借口,我没有”学过“。
*”6只脚“出问题,是吧?“门外汉”好奇问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你倒是说一下,问题是怎么解决的,帖子是你发出来的,大家也都为你发表的各自的方法见解,虽然你说不是软件的问题,那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。

网友:
楼主,这样的说服力不大吧

网友:
呵呵    不是经常上线 所以不能及时看到你们的留言,其实那个机子是南桥的事,我更换过后已经好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驱动有问题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