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师傅们可调直流电源使用问题,急急急求

楼主(2014-05-09):
大家好,我是新手菜鸟,第一次购买直流可调电源,第一次使用,我插上电源线,按上可调电源通电按钮,只有电压指针可以调动,但电流指针无论细调和粗调,都不动,是不是电源坏了?我咨询了网店客服,他们说未加任何负载前,无论怎么旋转细调和粗调电流旋钮,电流指针是不动的,电压针可以调动,请问接触过电源的师傅们,是不是向他说的那样啊????急急急求

网友(点评):
左边限流功能用来充电比较实用,3A烧鸡也不错

网友:
客服说的没错,你可大概调一下电流,只为保护用

网友:
帮顶,我也正在学习中

edisong -3 严禁灌水

网友A:
肯定呀 电压可以调动 !没接负载 电流不会动 你左边那个试调接 最大电流的 比如调到3A 电流到了3A就保护了

网友B:
你把输出短路调节电流就知道了

网友C:
一般没接负载的时候电流不会动,但你调电压的时候指针应该会动的

网友D:
你干嘛不买数字的仪表啊,指针的麻烦

网友E:
买这个指针的多少银子呀?买数字的要贵些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干嘛不买数字的仪表啊,指针的麻烦

网上说看指针的比较直观,网上视频教程都用的都是指针型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买这个指针的多少银子呀?买数字的要贵些吧

170块大洋,估计是买贵了,我看到拆客论坛里有人发了拆机流程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没接负载的时候电流不会动,但你调电压的时候指针应该会动的

感谢师傅们热心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呀 电压可以调动 !没接负载 电流不会动 你左边那个试调接 最大电流的 比如调到3A 电流到了3A就保护了

感谢师傅们热心回复,我第一次接触这个,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要向师傅们请教

网友:
指针的还直观啊,那数字的算啥啊,专业的都是数字的,还用指针的,万一电流突然骤升那个指针还不给打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把输出短路调节电流就知道了

谢谢你,有没有安全些的负载和接法,第一次玩这个,别让我机毁人亡喔

网友:
这位连基本的电路原理都不懂啊,,,空载电流表会动那就是神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呀 电压可以调动 !没接负载 电流不会动 你左边那个试调接 最大电流的 比如调到3A 电流到了3A就保护了

感谢师傅们热心回复,有不懂的地方还需向师傅请教啊

网友F:
电流指针只是调节电流最大额度的。没有通电没有电流过去,当然不会动啦。就像开闸放水,你闸门打开了,水还没过来,肯定不会有水流的。电流调节就是调闸门打开的程度。

网友:
你是修手机还是笔记本呀???修笔记本的话你买的这款指针式的 修笔记本的话不怎么好用!!!还有你接任何负载哪里来的电流呢,你都没用电电流从哪里产生?????你接上一个风扇再看看电流指针动不动!!!!指针式的电源修手机比较好

网友G:
很难想像楼主这样怎么做修理啊?恒流状态是需要将电压调到最小,然后短路输出端,调高一点电压,再进行调节电流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很难想像楼主这样怎么做修理啊?恒流状态是需要将电压调到最小,然后短路输出端,调高一点电压,再进行调节 ...

我是第一次买来用这个的,等于说一点都不懂,以后还有那个示波器,还要请教你呢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电流指针只是调节电流最大额度的。没有通电没有电流过去,当然不会动啦。就像开闸放水,你闸门打开了,水还 ...

说的十分通俗易懂啊,一下在就把我点醒了。有不懂得还要向师傅请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说的十分通俗易懂啊,一下在就把我点醒了。有不懂得还要向师傅请教

有时候把电流想成水流更好理解。想通了就没那么复杂。